松下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10-31):
1:FP2-AD8VI 模拟量输入模块能在一个模块上同时使用4-20ma和0-10v吗?

2:模拟量输入元件是电位计,10v电源是由开关电源提供,并将电位器的0V接入模块的com端和开关电源的V-,多接入一个电位器,测量模拟量两根线之间的电阻值会变小,而且电压也会变化,导致模拟量信号也变化,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1、可以同时有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在一个模块上。
2、你的意思是电压输入信号,按道理两个电阻是并联的,两侧的电压信号都是10V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为什么并联电阻 ,但是测量抽头和0V之间的阻值为什么会随之变小呢,而且电压信号也会变化。

网友B:
两个端子分别用电流和电压应该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有图纸示意一下,我不是很清楚,很多技术员口中的名词都理解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