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MONITOR怎么安装

楼主(2013-10-31):
有谁用过西门子的DRIVEMONITOR变频器调试软件,为什么我在安装时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框,而且除了Back和cancel,其他的都不能选。

网友A:
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手中的升级版必须在已经安装了该软件后才能执行升级,因此需要你首先安装软件。

网友B:
这个软件都可以调试哪些型号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