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温控表怎么才能测出他的精准度?忘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你买回来表再去测精度?不会吧

网友B:
仪表的精度等级厂家的说明书或产品样本上会标明的。以前的模拟仪表在刻度盘上就标有,现在的数字显示仪只能看铭牌,如果没有铭牌只能看说明书了。但对于正规产品,其精度不会低于0.5级,智能数字仪表大多为0.2级。要知道它的实际测量误差只有通过校验或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国产的温控表,温度可偏差+ - 6-5度,
 我是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测出他的精准度,同样的一个测温点,同时给不同的温控表 它们显示的温度都不一样,这就叫人难以判断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办法就是用标准表对其进行校验。估计楼主用的是热电偶测温,用直流电位差计输入给温度表热电势,看温度表的实际误差是多少,看有没有超差。如果是小厂的产品可能还要考虑稳定性问题。

网友C:
根据表输入的类型,给它送上相应的标准电压或电流(查看表的线性度),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智能仪表,这个读数的误差是可以通过设定来消除了,那个参数叫 显示输入零点迁移!

网友D:
上次买了个日本数显的手持温度计,一般用它来对比铂电阻显示的温度,不过感觉还是应该有标准表检测对比才知道啊。

网友E:
这个通常的做法就是找一个标准的温度信号传感器接入温控表。然后给定温度,看其输出的数值,然后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

网友F:
每个城市都有计量鉴定中心,到哪里去他给你鉴定一下

网友G:
只有送去校验,但要求不高的是没必要花这钱的

网友H:
精度等级有的
或者去校验

楼主:
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I(2013-12-11):
引用 网友B:
仪表的精度等级厂家的说明书或产品样本上会标明的。以前的模拟仪表在刻度盘上就标有,现在的数字显示仪只能看铭牌,如果没有铭牌只能看说明书了。但对于正规产品,其精度不会低于0.5级,智能数字仪表大多为0.2级。要知道它的实际测量误差只有通过校验或检定。

网友J:
标准计量局去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