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欧姆龙CP1H的PLC的地线竟然是和DC0V内部链接。

基恩士:SL-V 20H的屏蔽线  竟然内部和DC24V链接

我狂晕 ,如果一台设备既有欧姆龙的PLC 又有基恩士的光栅 这个底线不就是没有办法接了。。。

网友A:
只见过地线与0V导通的,第一次听说有地线和+24V直接通的。这种情况,换成我的话,地线统统就不接了

网友B:
会不会是接错了,除非屏蔽线和地线不是同一根线。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有地线和+24V直接通的

网友D:
拆开分别检查吧,可能
接错线
产品爆了
原来是不通的

网友E:
你说的是这种图纸吧,我们一般不用到NPN系统,一般PNP用的很多;所以如果要用的话,是不是得咨询基恩士的,它那个屏蔽层接了+24以后画了一个接地点,这个是不是个BUG?

网友F:
我也上过当!只有不接光栅屏蔽网了,不过沒发生过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见过地线与0V导通的,第一次听说有地线和+24V直接通的。这种情况,换成我的话,地线统统就不接了
不会的 你可以看下  基恩士的样本 ,上面直接说明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这种图纸吧,我们一般不用到NPN系统,一般PNP用的很多;所以如果要用的话,是不是得咨询基恩士的,它那个屏蔽层接了+24以后画了一个接地点,这个是不是个BUG?

你看下这张图所在手册的右下角 ,上面标明内部连接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