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淘宝上有几十元的PWM调压模块买。我想用这种模块给直流电机调速(请注意:直流电机,不是伺服电机)。
不知道这种调速算恒转矩调速呢,还是恒功率调速呢?
我感觉是恒转矩,因为是改变电枢电压。但我没把握。

网友A:
你的感觉是对的。完全可以。励磁恒定,电枢进行PWM调压,0-100%对应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0-Ude。

网友B:
有效值相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觉是对的。完全可以。励磁恒定,电枢进行PWM调压,0-100%对应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0-Ude。
我知道很多时候可以通过电流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或者受到的阻力情况。就是说,当阻力大甚至“堵转”的时候,电流会增大。问题是:如果我采用PWM调速,那么这种监视电流的方法是不是就失效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很多时候可以通过电流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或者受到的阻力情况。就是说,当阻力大甚至“堵转”的时候,电流会增大。问题是:如果我采用PWM调速,那么这种监视电流的方法是不是就失效了呢?
不会的,电流检测,作为电流环的反馈,是放在电机控制系统最内圈的闭环,它的输出才是PWM的输入呢,假设如果电机堵转,PWM输入接收到的信号应该是电机堵转时最大电流所需要的电压输出。因为电流调节器的闭环作用,堵转电流如果增大,超过了电流的给定值(一般的,系统的电流最大给定值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调节器的输出就会减小,直到设定值与实际的堵转电流值平衡为止,输出电压就不动了,此时的PWM所接受的输入值就是这个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