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下Plc坏掉没

楼主(2013-11-01):
plc型号 fx1s-30mt-001
现象是这样的,输入-用户程序-《输出》。问题就出在输出上。我执行程序后,输出指示灯亮,但是用来控制的小型继电器都不工作。小型继电器是24v dc,有用外接电源提供供电 我也用万用表量过电压,输出灯亮时都没有电压。
程序如图,用来测试的程序。
图中y3-y5为3个小型继电器

网友A:
参考说明书看看你的接线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我测试了下别的点数,y0-y1 y6-y15 都是好的,y2-y5是坏的,可能是那一点路烧毁,不知道对不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呗

网友C:
输出继电器有损坏是正常的吧。你换下输出IO点就可以了

网友D:
测量下通断就知道了

网友E:
PLC 会烧掉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F:
看对应的指示灯是不是亮,PLC的内部继电器是否有响声

网友G:
直接用一条指令控制PLC的输出,如果输出灯亮了,但你的负载没动作,那要么是接线问题,要么是硬件坏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很有可能的,应拆开它,重点检查电路板中这几个输出点的公共点线。

网友I:
输出点很脆弱,经常会损坏,如果线没有接错,还是要拆开看看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J:
坏的可能性非常大的,有时一不小心短路了,点烧掉了断路器还没跳

而且不带负载量是有电压输出的而且电压是正常的,但接上负载后又没有电流流过,

    这时这个点电压下降特别厉害

网友K:
1 直流电源容量太小,2 电源线路有短路的地方,3 中间继电器损坏,请详细查找。

网友L:
先检查一下你的外接电源是否正确,再指示灯亮时用万用表测一下COM点和输出点,

网友M:
那个对应的com接线没有?

网友N:
十之八九是点坏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F:
如果你是在PLC输出点量的  那肯定是PLC坏了   有可能坏  我就遇见过

网友P:
直接量PLC输出的点,检查输出指示灯是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