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风机好与坏

楼主(2013-11-01):
用万用表测380V的抽风机的其中的两条线会通吗?通是什么问题,不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通的,不通的话风机的绕组断了吧。

网友B:
通的就是好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的,不通的话风机的绕组断了吧。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通只能说明线圈没烧断,但不能判断匝间是否短路哦。不通,肯定是烧断了。

网友E:
不通是断了!

网友F:
这样的判断还是有点肤浅。

网友A:
象我们公司没摇表,只能这样粗糙的判定下。

网友G:
用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H:
有点过于牵强了!

网友A:
用万用表只能大概看看绕组的通断,绝缘电阻没办法的。以前同事用表大概量的说好的,上机没多久就烧了。

网友I:
用万用表量下两相间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平衡,在用万用表量每一相与风机外盒有通,假如通的说明是坏的

网友J:
会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