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请问PLC 输出端需要接保险丝吗?因为系统进电电源处有加8A的保险丝,是否输出要接保险丝,接的话是多少A.主要控制电磁阀,还有一个微型马达

网友A:
看你PLC的手册上说明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一般0.5-2A

网友B:
正常来说要接的,你可以参考随机的说明书,
比如FX1N的随机说明书中第六章中输出接线图中就有保险丝。

网友C:
呵呵;单独公共端的加2A保险丝;
4个点一个公共端最大用8A保险丝;

网友D:
接较好一些,2A应该可以具体看你负载大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E:
应该不用的

网友C:
呵呵;用不用要看具体负载的情况;如果没有用中间继电器过渡,带的负载比较大,或容易短路的如电磁阀之类,还是老老实实的加上吧;

楼主:
为了安全,还是加。不过厂里统一买的是8A的。2A的只能在PLC输出的公共端加了

网友F(2015-04-05):
2A足够,安全起见必要的

网友G:
我们公司用欧姆龙的每个输出点都有保险丝再控制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