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DMOV K100 D40
LD X1
EMUL D40 K10.2 D30
D30显示为0
自由监控已修改为浮点型
如果修改成这样是可以的
EMUL K1.8 K10.2 D30
请指点

网友A:
你的D40中不是浮点数,你要先将D40转换成浮点数吧。

网友B:
同意
引用 网友A:
你的D40中不是浮点数,你要先将D40转换成浮点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D40中不是浮点数,你要先将D40转换成浮点数吧。

网友D(2014-06-11):
有人试过吗

网友E:
D40必须转浮点数

网友F:
FLT指令转换成浮点数后 运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