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变频器通电待机零给定还缓慢行走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还有参数没设好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C:
变频器通电待机,应该把变频器的使能信号置位禁止即可。或者0速时去掉启动信号,有给定再把启动信号加上。用逻辑控制来解决。其实这种现象是信号漂移或噪声所致的。采用数字通讯给定,这种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D:
现场测给定是几毫安,不知什么牌子的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