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我想知道怎么控制3个步进电机实现,x,y方向的控制,就是上下左右前后的控制,1,有上下位限位开关,控制步进跑上下我只是控制速度就可以。2,有左右限位开关,控制步进跑左右速度。3,有前后限位开关,控制步进跑前后速度。这样的程序大概怎么好写,我以前用过西门子200用的模块控制对程序要求不大,三菱的求指教和思路。速度方面程序修改就可以,希望有专家给个建议或者案例,谢谢

楼主:
-X0---[plsy d0 d1 y0]

是不是把X0的通断就可以启停后面的Y0?

网友A:
3个步进,最好选FX3U的,有定位指令,主机能输出3路脉冲,控制3个步进
FX2N的没有的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而且只有2路脉冲输出。

网友B:
版主说的很对,还是选3U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X0---[plsy d0 d1 y0]

是不是把X0的通断就可以启停后面的Y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个步进,最好选FX3U的,有定位指令,主机能输出3路脉冲,控制3个步进
FX2N的没有的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而且只有2路脉冲输出。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fumz78版主的意见,我想知道控制3个步进如何选择个性价比高一点的PLC,不是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Z版,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会考虑的

网友A:
如果点数少,还可以考虑选三菱FX3G系列的 40点或是60点的晶体管输出的,这个比FX3U的价格要便宜,也有3轴的控制。

网友E:
用永宏了,永宏的好学,程序也好编,填写数据表格就可以走的。
日货就用松下,松下30点就可以控制四轴。程序也好写,填写数据表,支持直线插补。

网友F:
其实国产的优势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