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手动慢进慢退,奇怪的是用GX Developer软件写入只能同一个方向动作,用FXGPWIN软件写入就正常正反转,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3-11-01):
这段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手动慢进慢退,奇怪的是用GX Developer软件写入只能同一个方向动作,用FXGPWIN软件写入就正常正反转,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把执行位置和数据位置换一下试试,PLSV指令放在后面。

网友B:
我也是一般把PLSY PLSR PLSV放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