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请问各位师傅行车上下按钮同时按会怎么样。按理说应该没事的,两个接触器互锁,只能开其中一个,但还是有点不放心,请教师傅们

网友A:
是的,分析的对。就是互锁的。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放心试吧,没事

网友C:
一般按钮都有互锁的。按了上就按不了下。接触器加互锁更好。前几天我就是这样做了一个行车控制箱。

网友D:
楼主的行车是用的6位天车按钮开关吧,开关本身带按键互锁,正反转是同时按不下去的。

网友E:
两个按钮同时按不下去的

网友F:
互锁,没有问题的,就怕开关坏了,失效

网友G:
无聊的时候可以按着玩玩

网友H:
实践出真知

网友I:
按钮机械及电气互锁,接触器电气及机器互锁,有本事你让它短路?

网友J:
一般情况下是没事的,有些行车按钮是互锁的,只能按一个方向的。但最好不要同时按两个相反方向,预防万一嘛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我说的是按钮本事身没有机械互锁的情况,单靠电气互锁绝对可靠吗?

网友K:
不试不知道

实践吧!

网友L:
试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M:
没事的,有互锁阿

网友N:
如果再有按钮联锁就更完美了,电气互锁是肯定有的。

网友O:
按设计原理,是要求互锁的,但不排除出现异常或故障情况。

网友P:
不会同时吸和,因为有时间差。

网友Q:
没事的,好的手柄按钮也有互锁的

网友R:
没事可靠地

网友S:
可靠地 可靠地

网友I: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的,安全第一!

网友T:
一试便知。大不了换接触器

网友U:
按设计原理,是要求互锁的,但不排除出现异常或故障情况。
单靠电气互锁不绝对可靠

网友V:
多数都是机械电气双重互锁的。

网友J:
如果只有接触器互锁,按钮不互锁的话,建议不要同时使用正反方向按钮,就怕你接触器粘死了,会产生美丽的弧光,把你整个夜空照亮哦。

网友W:
理论上 实际上 是不可能 同时 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X: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行车上下按钮同时按会怎么样。按理说应该没事的,两个接触器互锁,只能开其中一个,但还是有点不放心,请教师傅们
这个问题可以简化成电动机正反转按钮同时按下这样的情况来实验。。

网友Y:
可能会同时吸合的,行车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厂里有一台Z3063钻床在夹紧和放松的时候遇到过接触器同时吸,后总空开就跳了。可能情况和同时按按钮不一样,因为手按按钮不一定能做到同时

楼主:
回复 网友Y:
相间短路能不跳吗,接触器触点粘连还是根本没有互锁

楼主:
总之一句话,个人认为某些电路处在临界状态时可能会向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网友Y:
回复 楼主:
两个接触器同时吸了(就同时吸一瞬间),空开就跳电了啊。

网友Z:
同时按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你接错了线!

网友AA(2013-12-11):
正反转接触器采用互锁。除非接点烧死粘在一起。

网友AB:
楼主说一下,不放心在哪方面?怕电机烧了?

网友AC:
原理上,上下是互锁的,同时按应该会没用动作,你可以试试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按钮机械及电气互锁,接触器电气及机器互锁,有本事你让它短路?
双重互锁,就是防止搂主那样的

网友AE:
一般都会有按键互锁和接触器互锁,我们厂上百台行车都是这样

网友AF:
这个没研究过,对强电有天生的恐惧,不过从时间上来说,没有两个同时的事情。

网友AG:
放心按吧,一般都有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网友AH:
行车面板上上下按钮不互锁的,接触器上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