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一台爱默生,EV1000  5.5kw变频器,不带负载不报警,一带负载不定时报输出缺相,不知该如何维修,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量一下输出看看

网友B:
输出缺相检测是靠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完成的,查查输出电流检测部分吧

楼主:
正常时三相电流平衡。与显示电流一致,轻载不报警,带重载报警

网友C:
把输出缺相保护关了

网友D:
驱动路检查下

楼主:
驱动路没有问题,

网友E(2014-02-26):
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F:
应该是驱动没修好,某一元器件濒临损坏,没有电流时还能勉强工作,一旦有大电流流过,该元器件的正常特性就完全变化,这样输出就不会平衡。

网友G:
看A7840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