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广州数控GSK980TD刀架换刀完成时,刀架未到位报警

网友A:
调整换刀时间

网友A:
清理刀架铁屑垃圾

网友B:
是完成后出的报警还是没有完成出的报警

网友C:
打开调试页面,看一下用程序调刀,是否不报警;如果有一刀号报警,就是此定位不准确;重新调整;如果刀号信号一致,那就清一下刀台的铁屑并加注润滑油,有铁屑造成换刀电机受阻在设定时间内未到达定位信号。

网友D:
刀位没有对上,一个个调着试吧,有点麻烦,但能解决,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