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RD問題

楼主(2013-11-02):
三菱伺服SON開啟.RD信號沒有輸出.什麼原因.松下FP0-C32T控制MR-J2S-10A的伺服,脉沖口要不加電組.請各位大師之點

网友A:
伺服还没有处于准备好状态,接线、参数等都可能引起这问题。

网友B:
接线很可能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还没有处于准备好状态,接线、参数等都可能引起这问题。
!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不使用RD信號的情況下.從PLC發出的脉沖能使馬達正長轉動,接線方面,CN1A19,RD信號接到X上.SG共公端接0V.COM,OPC都有接+24V.報敬端ALM用的都是SG共公端.輸出正常.就是RD沒有輸出.參數.P49 0000  .0001.0010.三個都用過.RD還是不能接通X,

网友A:
你要确定这个RD信号是没有输出,还是输出了,但你的接线问题没接收到,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上的数码显示监控,或是直接用伺服软件监控下这个信号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器数吗管显是RD有输出.经检查,是CN1A19脚就是RD脚有问题

网友D:
先排除接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CA1B18.就是ALM报敬脚和CA1A19脚RD的接线方法是一样的.内部电路是一样的,ALM脚可以正常接通.RD 脚就不行.如果有什么好方法.拿来讨论一下.

网友A:
通电后,伺服驱动器上显示什么?伺服的轴有没有锁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运行一切正常.只是RD信号不通.如果不用RD 信号电机也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在程糸中使用RD信号就不行.SON正常.也能锁住,也能运行.就是RD 信号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好的办法,麻烦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