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用途

楼主(2013-11-02):
我所在的工厂生产线没有用到变频器,不过在加工车间磨床上用到,哪位师傅告诉我变频器主要用在什么地方,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变频器是用在变换频率上吗  - -

网友C:
一般需要调速的地方  都能用变频器的

网友D:
要调速的地方

网友E:
台州合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博玛格变频器TD210系列--恒压供水专用型变频器
一.技术规范
额定电压、频率: 3PH 380V 50 / 60Hz;
控制方式:空间矢量、V / F控制:可任意设定V/F 曲线,满足各种负载的需要
专用特性:有8个供水专用触点,不需增加任何附件就可以实现最多4泵切换的恒压供水系统,包括压力上下限限制、休眠/唤醒、定时供水等多种功能。用于变频,工频的投切,能实现一拖4台变频泵。
二.型号
TD210-4T5.5PB、TD210-4T7.5PB、TD210-4T11PB、TD210-4T15PB、TD210-4T18.5PB、TD210-4T22P、TD210-4T30P、TD210-4T37P、TD210-4T45P、TD210-4T55P、TD210-4T75P、TD210-4T90P、TD210-4T110P、TD210-4T132P、TD210-4T160P、TD210-4T185P、TD210-4T200P、TD210-4T220P、TD210-4T250P、TD210-4T280P。
三.适用市场
中央空调循环系统和分质供水系统;
高层建筑、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的生活、暖通、消防给水系统;
工矿企业生产用水、循环冷却水、工业锅炉供水系统等;
油田输油管道、油库、油泵站、油港等恒压输油系统;
自来水厂、给水加压泵站、水利泵站;
污水、废水、工业水处理;
大型广场、公园绿地和农场的排灌系统。
博玛格变频器还有:精智迷你型TD10系列、 劲取矢量型TD100系列、空压机专用型TD310系列、 卓越矢量型TD500系列、 高性能矢量TD600系列,等等
有意者请联系:QQ:1428154005

网友F:
上网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G:
电动机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