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3-11-02):
要求步进电机42或57 每秒9转 用PLC控制实现 可以实现这样功能的驱动吗

网友A:
如果不带负载达到540转的转速也许可以吧。一般电机都支持到600转,但到了最大转速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扭力了,很容易在启动时就会被卡死。要求在编程时,把启动时间拉长,最少要到200ms以上。
如果二相电机细分到3200细分数,那么PLC频率为28800Hz,30k速度,一般PLC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