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请问高手们,威纶通屏在外部设备产生报警时怎样自动跳到报警提示页面,除了“PLC控制”换页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要解决的问题是,触摸屏如何知道产生报警了,如果报警信号不经PLC就能直接到触摸屏的话就可以不用PLC

网友B:
弹出窗口也可以啊!

楼主:
用触摸屏里面的地址来控制了吗

网友C(2015-05-16):
弹出报警窗口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