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触摸屏是三菱GOT F930  PLC 三菱FX3U  通过触摸屏,用电脑( GX developer )监控PLC程序时,为什么只能监视到寄存器的值,却监控不了位软件的状态!

网友A:
按理说能监控的

网友B:
你是用触摸屏的透明功能,通过软件 GX developer 监控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透明功能,F930GOT用的是RS232和计算机通讯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监控寄存器的数值,却监控不了位原件。过两天我上个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