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做项目时,遇到欧洲客户,对控制柜内使用的电缆颜色有要求,不知道国内是否有相关标准.请知情者给指示,谢谢.

网友A:
查下CE标准,网上有,但更多的还是按客户要求做。

网友B:
有关电气装配的国标是哪个?

网友C:
GB/T 26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网友D:
我也觉得是有标准,但是具体执行的话,还是希望有个比较,能在国内人接受的标准啊

网友E:
应该有标准吧,我一直都没找到,现在颜色基本上都是自己定的

网友F:
标准肯定有

网友G:
欧洲一般认CE标准,电线颜色动力线黑色,控制线交流红色,直流蓝色,零线灰色。地线黄绿或者绿。

网友B:
GB/T 2681-1981在2005年已经废止了

网友H:
IEC标准行不行?

网友I:
当然有要求的了

网友J:
8楼的比较靠谱。但我见的有些进口设备的控制线颜色分的多一些,尤其是直流电源线

网友K:
一般的是棕色的是正极,蓝色的是负极,黑色的是控制级。

网友L:
看你要什么样的标准了,欧标还是国标还是有点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