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求教各位大鸟,一台新用的丹佛斯VLT5000变频刚启动就显示缺相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教各位大鸟,一台新用的丹佛斯VLT5000变频带电机刚启动就显示输出缺相故障,空载时三相输出电压都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老版本就是接线柱下面的电流检测电路板插件接触不良,新版就不知道是否还是插件

网友B:
看一下驱动电路检修原理

网友C:
空载时没问题,那是不是电机方面有问题呢

网友D:
有接触不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