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TK6070iH触摸屏与三菱FX2NPLC通过485BD通讯这样设置为什么不能通讯

楼主(2013-11-03):
威伦通TK6070iH触摸屏与三菱FX2NPLC通过485BD通讯这样设置为什么不能通讯,具体接法如图,接线端子采用四线接法,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样还是通讯不上,谢谢了!

网友A:
线是怎么接的?
【方案】
CC-Link助力智慧水处理

楼主:
串口1RX-接SDB,2RX+接SDA,3TX-接RDB,4TX+接RDA,就这样,谢谢

楼主:
下面是实物图片

网友B:
选无协议通讯试下。

【方案】
国际版《走近科学》,跟随FLIR T540热像仪揭开神秘山区的传说!

网友C:
楼主的线是自己做的吗?
【方案】
图尔克涂胶机器人的质量保证

楼主:
是我自己做的啊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车是PLC设置里的奇偶检验里弄错了,应该是偶校验的,我原来按默认的奇检验了,所以不行。

网友D:
楼主的系统设备参数和设备属性图片是在哪调出来的呢?还是貌似用的电脑和我的一样啊!呵呵。
【方案】
图尔克印刷彩色墨盒的识别

网友E(2013-12-11):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通讯成功了吗?
【方案】
BCNet-FX实现三菱PLC与WinCC以太网通讯

网友F:
应该可以成功的
看看触摸屏手册

网友G:
发个威伦通TK6070iH触摸屏与三菱FX3UPLC通过485BD通讯设置,是经测试成功的。如图

网友H(2014-03-29):
这个我左成功了,还做了一机多屏控制,有485通讯和串口通讯两种。

网友I(2019-10-09):
如何通讯成功的 可以给个详细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