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下滑

楼主(2013-11-03):
 天车主钩 50T 吊30T 的重物 从地面直接起 正常,但是中途如果停下,例如起到离开地面停下,在起升,会发生严重的溜钩下滑现象。 施耐德71变频器控制。 请问这和哪些参数设置不当有关,该怎么修改。 我么使用的开环控制。

网友A:
设一下转矩提升有用没

网友B:
极有可能是刹车释放时电流没到额定电流!ATV71用于起重负载时有一个释放外部机械刹车的条件,那就是在电机上建立一定的转矩,监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最好用矢量控制!

网友C:
还以为抱闸的事呢!O(∩_∩)O~我们这没有这么大的天车

网友D:
电机的抱闸调紧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 能说的详细些吗。 刹车释放电流设置多大合适啊。

网友E:
施耐德的变频器,是否有对抱闸控制的说明呢?电流达到多少释放抱闸,这个不好讲,需要试验确定,因为抱闸释放时电流太小,溜钩,太大会报故障停车。一般这种控制,使用变频器的软件自动进行的,有抱闸控制信号输出功能的变频器都应该有抱闸使用的说明或注释。

网友F:
抱匝有没有松

网友E:
是的,调节电机抱闸释放的电流阈值,是基于抱闸的正常状态为前提,如果抱闸的闸皮松了或被磨损了,那应该首先看抱闸的状态是否正常。先把机械的问题解决好,再调整电气的参数设置。

网友G:
以前有个工程带刹车电阻的,抱闸。也遇到过类似状况。
好像把模式改成什么提升模式 就可以了
很久没有用了,记不清楚了
不行就给施耐德打电话问

楼主:
抱闸肯定没问题。如果抱闸有问题
。在第一次起升的时候就直接下滑了。

网友H:
也有可能制动器抱闸过松吧 调整下制动器呢

楼主:
不是抱闸的问题。 肯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懂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I:
有结果了吗?

网友J:
存在刹车片的问题吗

网友K:
能好了吗

网友G:
ATV71
恢复出厂值
首先调
宏设置---提升
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