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PLC是谁家的

楼主(2013-11-03):
今天一酒店,供暖水泵被更换,结果恒压供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表现为,频率上不去,工作一会就停止输出。
问题.换水泵的说,换了新水泵后,原变频器不能用,需要换,为什么?
因为不信那个,所以下午去看了看,水泵确实不能正常工作,注意,换前后的水泵电机规格一样。
经过检查,是上图plc输出有问题,给出的电压很低,接变频器的接触器工作一会儿就断了,这个plc有谁清楚?

网友A:
你的图也太清楚了点
是不是这玩意还带有一个显示表头?用左边那个通讯线通讯的?
如果是的,很有可能是兰利科技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在百度文库里搜索CPS-20C就出来了,看看是不是
搜到了21C的图片,对付着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恒压供水控制器,与你提高照片很像
现场太暗,用手电辅助打光,这照片还能看出点模样,其他--糊了

网友B:
这恒压供水器算是PL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了解前,看模样,你不认为吗?
怎么没人回答,换了水泵就要换变频器?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模样就是PLC

网友B:
不过现在你觉得这算不算是特殊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现在你觉得这算不算是特殊的PLC?
恐怕不能算入PLC行列,它使用单片机开发的,只提供了操作面板使用资料,没有提供程序修改界面(接口)。

网友C:
学无止境啊。

网友D:
如果变频器一样的话,不应该启动后又会停了啊。

网友E:
没看到Logo吗?

网友F:
只是用了PLC的外壳;
这种外壳是最老款的OMRON C4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Logo吗?
正面没有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用了PLC的外壳;
这种外壳是最老款的OMRON C40P的;
炸一看像,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模样都差不多。

网友G:
是你的恒压供水控制器设置有问题,你将输出设置成脉冲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你的恒压供水控制器设置有问题,你将输出设置成脉冲输出了
这二天找到资料,看了看,约好明天到现场查看。
今天与客户通话,还坚定的说只换了水泵(三根线),没动其他,可能又遇到无良人氏。
不管他,大不了又是深造,已或砸了某人的好梦。

网友H:
如果变频器一样的话,不应该启动后又会停了啊

网友I:
找到原因了吗,回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原因了吗,回个信
报告大家问题基本解决了。
一共二套设备
其一:供暖系统,只换了轴承,电机没换,控制系统参数被动过,主要有三处问题。
1---压力信号断线,控制器总有一个最高压力值,比预置值高很多,这使得系统,在最低频率工作几分钟后,进入维持小泵工作,系统又没安装维持泵,表面看就是变频泵停止工作。
2---压力表是16MPa,系统设置传感器满量程8.34MPa!据说原来压力表是10MPa。
3---系统设置参数混乱,没有的泵设置使用,有泵设置非变频器控制。重设参数就好了。

其二:热水系统,二台水泵连电机一起换的。
前天因为一台漏水,换了一台,昨天发现,二台水泵扬程一样,流量一样,电流差一点,额定转速差一倍!因为这套设备供应酒店热水,怕投诉,没有查看系统参数设置,根据前期观察,应该与供暖系统类似,是有人动了参数。

此酒店星还很多,设备管理那个,图纸没有,手册没有,如果不是网友帮助,找到说明书,只能换控制系统,由一点,他们手紧。

哦 还一点---这恒压控制系统使用挺简单。

谢谢 大家帮助

网友J:
变频恒压供水电脑控制器

网友H:
你的图也太清楚了点
是不是这玩意还带有一个显示表头?用左边那个通讯线通讯的?
如果是的,很有可能是兰利科技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图也太清楚了点
是不是这玩意还带有一个显示表头?用左边那个通讯线通讯的?
如果是的,很有可能是兰利科技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图不清楚前边作过说明
控制器是你说的控制器。

网友I: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恒压供水控制器,看说明书都是很不错的控制,比用PLC做程序控制变频器一拖多强多了,自己写程序还费神成本还高,用恒压控制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变频器一样的话,不应该启动后又会停了啊。
显然你没看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再有按钮联锁就更完美了,电气互锁是肯定有的。
按钮连锁?愿听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恒压供水控制器,看说明书都是很不错的控制,比用PLC做程序控制变频器一拖多强多了,自己写程序还费神成本还高,用恒压控制器省事
是的,主要按需要设置就可以了。
只是有一点,压力不足,加泵是工频直接启动,在某些场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