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控制模式如下一台控制柜两台700IE的触摸屏,一个在控制柜上一个在1KM外的控制柜上,我想问一下通讯方面怎么做?
我自己想的是224XP CN上有两个通讯口,把触摸屏的站地址设为不同,本地的一台通过通讯电缆直接连接至触摸屏。远程一台的触摸屏通过中间隔离器连接至PLC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只是思路具体的做法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用过,估计可以,你试一下,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B:
可以做MPI通讯        3-3  8-8 好像还有个GND-GND  连线可以看一些教程,我那个没有并联电阻,不知道你这个需不需要

把每个站地址设成不一样,其它比特率...那些设成一样OK

我用过Pro-face做两个200的连一个屏的,你这个相对来说更好做了

如果两个画面一样,只需拷贝一下设个地址就完了;

网友C:
可以一个屏做主屏,既连至PLC又连至另一屏,用过西门子的和海泰克的屏这么做的

网友D(2014-05-11):
一个口都行,两个屏内部变量可以一样,站地址不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