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在变频器中,关于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下(这里电机是2.2MW的),在低转速(25HZ)以下时,电流波形基本正常,当转速到达额定转速(50HZ),电流波形就变形了,上下波形不对称,要做转速拉偏或者电压拉偏的话基本是很难控制的,紧急求救各路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驱动器方案技术转让
产品规格:0.75~132KW
电压频率:380V 、50/60HZ
控制方法: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转矩/速度混合模式
转矩精度: ±2%额定转矩
1、控制方式:采用美国TI集团32位DSP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实现高性能的矢量控制。
2、内置PID功能,可实现高性能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3、强大的通讯功能,支持标准的Rs485/232通信,支持CAN BUS。
4、人性化显示菜单,可方便显示状态参数以及对控制参数的调整。
5、特有的逆变模块温升监控功能,风扇调节可控,适时降低电机噪音和温升。
6、具有完善的过流、过压、过热、欠压、过负载、欠相等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