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昨天应邀到一酒店看了看供水设备,据客户讲,只换了水泵,自动恒压供水就出了问题,水泵低速运转,并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就停了,变频器是ABB的,检查变频器没坏,换水泵的将,换了水泵,变频器也要换,为什么?是不是噱头,要再挣变频器的钱?
因为上级控制是个恒压控制器,没遇到过,今天在网友帮助下,才下个资料看。
请变频器行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换了水泵,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注:水泵电机与原来的一样。

网友A:
只能说换的水泵跟电机有可能不匹配了,新换水泵的转速、功率、扬程与旧水泵是否一样?
变频器方面只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就能知道是否需要更换变频器!ABB变频器是有电流限制功能的,如果负载电流超过限制值时,变频器会降低输出频率,防止输出电流继续增大!

网友B:
电机参数是否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参数是否更改了
电机铭签一样

网友C:
1.变频器确定没问题,参数是否动过
2.水泵和电机的匹配
3.水泵是否装反

网友D:
如果跟以前一样的话就没有这个说法吧

网友E:
我感觉还是利益问题做了手脚。

网友F:
请变频器行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换了水泵,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我感觉还是利益问题做了手脚。
不换变频器行家换了水泵,能正常工作。

网友G:
怎么可能 ,参数没被动过的话,压力变送器信号是否正常?你直接给变频器信号试下……

网友H:
如果电机是一样的话,不用换变频器吧,重新设置下参数就行了,除非变频器坏掉了

网友I:
肯定换水泵不用换变频器啊,除非功率不匹配。要是换电机就得换变频那谁还用这玩意。

网友J:
只要电机没换,变频器就不用换。

网友K:
我是变频器新手。
楼主已经检查变频器硬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换台新变频器又有什么用呢?
变频启动后,水泵低速运转后过一段时间自动停止。自动停止后变频器上面没有显示故障代码吗?
空试变频器,检查变频器是否有问题。
排除水泵与变频器后,就检查负载。甩开负载后直接让变频器带水泵运行。
如果对方提出要换变频器,那就可以问下这是为什么?如果要换变频器,那更换的变频器型号是否与现在一致,如果更换的变频器与现在的不一致,那就问他新换的变频器所实现的功能与之前的有啥不一样。
换了水泵,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变频器没问题,水泵没问题,参数没问题。那就是RP问题了

网友L:
如果新旧水泵电机铭牌数据一样的话,本必要换泵以后也跟着换变频器。原来的变频器就没有问题。如果不能正常工作,看看换泵的时候,都动了哪些地方,检查下是否没有恢复好。另外,就是看看泵的连接对不对,总之,如果变频器的参数没有动过,且变频器是好的,就不应该换变频器。

网友M:
如果变频不能正常工作 就会有故障报警 如果参数一样 是肯定不会有会问题的

网友N:
水泵、电机是同型号的,变频器是不需要换的,看是否水泵反转,及输入变频器的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O:
同意《扬程》的说法

网友P:
应该是参数不对吧

网友Q:
如果是一样的就不需要换
有可能需要重新确认一下参数哦!

网友R:
开机后看电流,看频率,看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可能 ,参数没被动过的话,压力变送器信号是否正常?你直接给变频器信号试下……
据说只换了水泵,没懂其他,我用变频器本地让电机转了一会儿,接触器就掉了,变频器输出电压还在,没有做给定实验,不想动其接线。

网友S:
ABB的变频器在更换负载以后,需要做重新辨识运行,重新识别电机的参数,重新识别以后才能够正常的使用,否则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可以尝试着做一下电机的辨识运行看看效果怎么样。或者是你在标量模式下手动控制变频器工作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只要变频器没问题,电机没问题,那么就是参数或者线路,控制等等方面的问题了,需要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T:
感觉应该是参数问题,用不用做一下测试?

网友U:
检测泵的连接,变频器的参数,恒压控制器的设置,如果没问题可以不换变频器。

网友V:
看看参数,新泵电流大

楼主:
报告大家问题基本解决了。
一共二套设备
其一:供暖系统,只换了轴承,电机没换,控制系统参数被动过,主要有三处问题。
1---压力信号断线,控制器总有一个最高压力值,比预置值高很多,这使得系统,在最低频率工作几分钟后,进入维持小泵工作,系统又没安装维持泵,表面看就是变频泵停止工作。
2---压力表是16MPa,系统设置传感器满量程8.34MPa!据说原来压力表是10MPa。
3---系统设置参数混乱,没有的泵设置使用,有泵设置非变频器控制。重设参数就好了。

其二:热水系统,二台水泵连电机一起换的。
前天因为一台漏水,换了一台,昨天发现,二台水泵扬程一样,流量一样,电流差一点,额定转速差一倍!因为这套设备供应酒店热水,怕投诉,没有查看系统参数设置,根据前期观察,应该与供暖系统类似,是有人动了参数。

此酒店星还很多,设备管理那个,图纸没有,手册没有,如果不是网友帮助,找到说明书,只能换控制系统,由一点,他们手紧。

哦 还一点---这恒压控制系统使用挺简单。

谢谢 大家帮助

网友G:
这贴好 有头有尾

网友W:
亏得楼主细心才 找出这么多漏洞,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