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怎么接线啊?求助大神,感激不已

楼主(2013-11-04):
如图,像这种浮球式的液位开关怎么接线?4根线分别接到各输入点还是。。。
求大神指点。。
程序是用4个输入点控制的,但是我接上去没有信号。。

网友A:
这么浪费开关点。PLC不是2个开关点就够了
没有记错的话,这种浮球是2组线一个开关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程序是原程序员写的,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用4个限位。现在如果2线一组,那就少掉两个限位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两根线为一组开关。用万用表量就可以量出来了。测通断,上下活动浮球量通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我已经把原程序精简掉了,现在就只有高限位,低限位了。。

网友C:
这种浮球是2组线一个开关点 ,用表量一下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D:
人家原程序是带保护的,你把保护去了当然不可能用到4组触点了。

网友E:
2线一组,你说的4线应该是加上限位保护的了

网友F:
开关量点,有常开常闭的,还有一种是浮球移动电阻值也会产生变化。

网友G:
量下那两组通

网友H:
一个上限一个下限
有些还有中水位

网友I:
两根电源 两根信号!

网友J:
里面就是两个干簧管

网友K:
麻烦问您,这个液位传感器是哪个厂家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