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运行

楼主(2013-11-04):
我厂一个水泵系统,变频控制。 现在变频器长期工作在20HZ,电机是11KW 。请问这对电机有害吗。

网友A:
电机电流只要不超过电机铭牌数据就没有问题。注意其发热量,不能太高温度即可。

网友B:
低频下电机温度较高,散热不好的话,电机易坏。如果能工作到35hz以上情况都要好很多。

网友C:
最好把电机改为强制散热。

网友D:
为什么要那么低的速度?浪费了

楼主:
散热应该没问题吧。他是一台水泵电机,长期在水里面泡着。

网友E:
只要温度正常,对电机和变频器没有损害。

网友F:
电机电流只要不超过电机铭牌数据就没有问题。注意其发热量,不能太高温度即可

网友G:
无它,有水冷呢

网友H:
潜水泵不要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最好把电机改为强制散热
人家都说了是水泵,泡在水里比你强制散热效果好吧!表情(水里怎么强制散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最好把电机改为强制散热
人家都说了是水泵,泡在水里比你强制散热效果好吧!表情(水里怎么强制散热?

我忽然想起我这里有需要选一台低转速电机,但是工作环境会很差劲

网友L:
做好散热就没有问题

网友M:
水泵的话没事
但是为什么当初要设计这么低的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