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触摸屏是三菱GT10系列的,跟三菱FX1s系列的PLC通讯时,我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两个时间输入按钮(确认是数值输入),分别为T0 K5,T1 K10,但是只有T1的值10能设置,T0的值5设置不了,我把T0删了,复制T1的按钮,修改相应参数后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最好,把你的设置截图上来看下

网友B: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PLC程序;

网友D:
程序不对吧

网友C:
PLC程序中看下T0设定值是不是用指定的常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