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用计时器代替位置感应器

楼主(2013-11-04):
(无正文)

楼主:
请问一下,上面我编程是否正确,能达到控制电磁阀的功能吗?

网友A(2014-03-27):
你的程序我没仔细看, 但是至少你的格式是错误的. 一个网络框是只能有一个梯级的.
而且你的编法也有问题, 我估计你这帖子没人回复就是应该是太乱了.
比如你的12级, 0.04可作为你输出的条件当然没问题. 但是在一个网络框里面你却出现了2个梯级.
你完全可以将0.04拿出来, 重新另跳一行, 再输出TIM.
程序的规范化还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