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公司有一台机器要出口到日本,200V的电动机,Ie=46.8A,11KW。
用变压器给电动机专门供电调试,请问变压器最起码要选多大的?

网友A:
把所有与电机控制相关的电气工作电流都加上乘以一个1.2-1.5的系数就可以了。或者定制变压器的时候,告诉制造商工作电流是连续工作,让制造上去打出工程裕量也可。

网友B:
临时调试的话10----15KVA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