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一台LS IG5系列1.5KW变频器,上电、面板启动、面板调速都正常,改成外部端子启动后不能运行,不管接FX、COM还是RX、COM控制端都不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控制板的端子功能坏了,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故障,但还没修好

网友B:
看看控制端子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的,很多变频器这个是可以设置接受高低电平信号的。

网友C:
端子口有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指的是什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FX、与COM之间有电吗

网友D(2014-02-26):
外控电源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