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软故障該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04):
经常遇到变频器现场报故障,拆回来不报,拿去又不报,回来有时报有时1天也不报,这样1连跑机会,人也累了钱也没挣结果还落个坏名声说某某技术不行。恰好又遇到个LG  is5-15KW的莫名其妙的启动瞬间电机还未产生声音就报过流,停电复位后有时能起,有时不能,有时要等半个小时后才能,有时要运行半个月才报这个故障。而且不会再运行期间报,只在启动瞬间,仿佛电还没送到电机就报故障了,感觉就是无法启动,拆回来检查没找到问题,测量显示电流和钳形表一致,驱动也未发现异常,拿回去装上用了3个月又开始这样罢工了,现在还在查头大呀!

网友A:
看看报警代码是哪里报警。是不是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好,比如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太小,报警门限值偏低,环境恶劣超温等等。

网友B:
这种最让人吐血

网友C:
软故障就是麻烦

楼主:
这次打算把霍尔拔了让他用,他机器是校油泵,不会超载,如果运行长时间正常准备把霍尔换了,因为测试过程中不小心用万用表笔碰到霍尔线,就报了,连续试了几下用表笔碰触霍尔信号线就报,但有可能是万用表引入电压的原因,否则问题该在驱动板

网友D:
1、楼主说的这种软故障,大多属于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
2、多发生在插件、功率大发热的管脚、经常手动操作的元件版、……
3、可以用敲击、拨动等方法使故障再现!也可以仔细观察相关故障的焊点是否有开裂!

网友E:
可以用敲击、拨动等方法使故障再现!也可以仔细观察相关故障的焊点是否有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