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三菱FX1S-30MR-001系列的PLC通电后,开关处于ON状态,电源也正常,但“RUN”显示灯不亮,“error”显示灯一闪一闪的  怎么回事 请高手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能不能连上电脑中的软件,监控下看是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B:
把PLC打到停 然后用线去联PLC 然后选择清楚PLC储存区 重新上电打开运行 下个小程试试试 兴许就OK了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 原因没整明白后来就好了

网友C:
能连上PLC的话,把存储器清空后看一下,如果不闪说明硬件还是好的,再写入程序就OK了;
如果连不上了,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