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4):
 天天做机电设计,常常遇到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甚至要说不顺利的事情要多于顺利的时候。   一、失败的选型,做第一台机的时候,由于不知道这个设备到底要多大的力才能启动,于是选用了一台比较大的电机。然后加上一个10:1的减速机,这个输出扭力从理论达到了120N.M。机器运行正常,通过机器上的扭力传感器监测,实际上的扭力只有30N.M。于是感觉这个机器的力太大了,要不要换小一点呢?这样会节省成本,而且体积也要小很多。
 于是乎第二台机就换了小一点型号的,输出扭力也要小一些的,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做到了50N.M的输出扭力。
   机器装好后,开机就运行不起来,明显是扭力不够引起的。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勉强的,只能换回原来的型号。
   翻本本吧?扭力绝对够了。查资料吧?扭力也是绝对够了。那为什么运行不起来呢?
   二、机械公差配合,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差配合,我到现在也不懂,也没有看过,所以不知道H7和h7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多大。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机加工师付,我在图纸给你标个H7,你是不是要放一本机械加工手册在手边查一下呢?
  我的办法也没有什么,就是凭感觉吧,这个零件的公差应该是多大范围就行了,直接标好就行,不让加工人员麻烦。所以我更相信我的公式。精密机器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错。
   三、关于绘图软件,很多人喜欢赶潮,今天是2013,有的人可能恨不得用2020版本去了。往往这就害人害己了,第一版本太高了,而有的人用的却是低版本软件,这种情况,图纸不能共享,也就无法和别人交流。做设计的,常常要发图纸给你的供应商,给你的加工商,这时别人很可能打不开你的图形,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再者很多升级软件,增加的功能并不一定你用得上。反而增加了系统的负担。
    所以到现在,我的CAD还是2004版本,我和客户交流,不存在对方打不开图形的现象。SolidWorks 也还是2008版本。
     四、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很多人认为机器只要装了伺服电机,机器就高端了。认为伺服电机是万能的。其实我常说的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失起步来一样严重。如果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效果还不如步进电机好用,现在的步进电机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伺服电机了,同样也有高速的。
      五、自动化机器, 我就遇到一个客户,他要求机器并不是一定要全自动的,而是能手动的,尽量手动。开始一听感觉这人客户太不可理喻了,现在都在要求自动化的时候他却要求尽量手动。其实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他是有道理的。假如这台机器必须要人工操作,那么有些动作自动工作并不比人工好,而且多一个元件,多一个故障,机器成本也要高一些。(这个不是绝对的,而是要看现场的情况)。
    六,程序的编写,做程序的人,一定要有现场经验,要自己去开一下机器,对于操作员来说,动作越少越好,有时看不起眼一个开关按钮,哪怕就是这么多按一下,也会引起操作的不方便,而且也慢了一个节拍。机器要做到人性化,程序就要写得很复杂,要把各种想到的,各种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都要想到。我在写程序调机器时,会把机器上的开关在各种状态下乱按一通,看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会不会用干涉。所以我常对我的用户说的:机器上的开关随便你按就是了,按坏了机器,不要你负责(当然了,不要把开关按坏了)。因为机器上的任何一个开关,都有可能误操作。
   七、最好是什么都要会一点,机加工和电路都要懂,这几天我连烧了三天电焊,焊完二包电焊条。虽说焊得不是很漂亮,但事情是做出来了。在没有人能做得了的时候,只有我站出来了,有人说我三天顶了别人一个星期。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会焊,那么就要请外援了,这就增加了机器成本,也耽误了时间。动动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要说的是,做事并不吃亏,没有架子不架子的,劳动是最光荣的。
    八、做事不要怕吃亏,特别是上班干活,多做不吃亏,多做事,是在给自己长经验,这就和玩游戏一样,多打一个怪,那就多加一点经验值。特别是还在做小电工和助理工程师的,你今天的多做事,是为了明天能坐在更高的位置上。
  暂时只写这些了。

网友A:
   第六条深有体会,今年遇到两次了,第一个是一家国内著名的工控公司,让他们多考虑一下现场会出现的状况,那是百般辩白,就是不想改,最后只能是我这个甲方的人做一套程序,他们做另一套(两台同样的设备),验证实际效果了。
   第二次是前几天,一家跨国公司,设备控制线路跟实际要求不符,配套的是可以远程启动主机,但是辅助润滑设备的启动却必须就地启动,还不敢不经他们同意私自改动,这点事情纠缠了大半天。

网友B:
谢谢吴工的经验分享!

网友C:
同感!

甲方虐我千百遍,我待甲方如初恋~~
www.coollck.com

网友D:
接触广泛,思维开放,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做过多年的乙方,现在是甲方,其实是所处的角度不同,思维会有区别,总体来说都是为了完成既定任务。

网友E:
确实 光做电气方面知识面是太窄了

网友F:
这种经验很好,以后多写点

网友G:
八、做事不要怕吃亏,特别是上班干活,多做不吃亏,多做事,是在给自己长经验,这就和玩游戏一样,多打一个怪,那就多加一点经验值。特别是还在做小电工和助理工程师的,你今天的多做事,是为了明天能坐在更高的位置上。
---
这个,我举手赞同。和我的观点一样呀。有点像:吃小亏占大便宜。

网友H:
很实在的实践经验之谈

网友I:
在公司里打工,最精髓的就是把所有的岗位,技术全部摸透,理解,胜任。
也就是在公司里随便把你放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岗位工作,都能胜任并存活下来。
当然这与个人的意志和野心有联系的。

网友J:
说下CAD版本的问题
高版本CAD都可以保存成低版本的,一般情况下我的CAD,不管我用的是哪个版本的,08也好,13也好,14也好,我都默认保存为2004版的,因为这个版本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打开,当然,不排除有的客户用的更老的CAD(我有客户用的CAD2002),还有的人用的奇葩的精简过的CAD,比如说中望个垃圾,有可能存在打不开我的图纸的情况

网友B:
中望我也觉得是垃圾

网友K:
经验值钱

网友L:
感谢吴工的分享!

网友M(2013-12-22):
经验之谈,看着舒服。

网友N:
No.10
吴工杂谈精辟,几点探讨:
一失败的选型:不知吴工现在看来是否有正确的结论和设计方法?我们去年做的项目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些运动轴电机选型转速选小了,最后让电机高于额定转速运行;一般设计设计应根据节拍需求、加速扭矩等指标计算选择,当然有些部件厂家有选型方法和选型软件,照用就ok了;
二公差配合:吴工的方法接地气,赞。
四电机类型:我们现在一股脑用伺服,现在想想要真正经得起推敲的话,什么场合用步进?什么场合用伺服呢?
六程序的编程:非常有道理!我们之前有个项目,高速运行时按下停止键,设备运动轴直接失能伺服(急刹车)处理,看起来很恐怖,现在想想也后怕;
八做事不怕吃亏:也非常赞同。现在有这种心态的人少。

网友O:
A>扭力绝对够了。查资料吧?扭力也是绝对够了。那为什么运行不起来呢------
扭力是題供機構的加減速 也就是響應快慢 讓機構動起來則是要克服機構慣量

B>认为伺服电机是万能的。其实我常说的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失起步来一样严重。如果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效果还不如步进电机好用,现在的步进电机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伺服电机了,同样也有高速的。-------
建議樓主 你若不懂伺服 就承認不懂 也無需像憤青亂批評伺服 連慣量都搞不清楚 怎能將伺服用的好呢
如何將20nm步近電機 從0 加速到18000rpm 時間1秒

C>思男說你搞精密設備 竟然連H公差 G公差 都搞不清楚 建議你跟賣軸心的廠家 要個手冊 上面就會告訴你什麼是H6 G6 公差 這個公差可不是你機構的公差 所以不要亂猜 更不要亂憑經驗再那裡亂寫 這機台還能精密嗎????

网友O:
如何將20nm步近電機 從0 加速到18000rpm 時間1秒

看起來樓主也做不到

18000rpm 歩進能這麼高速嗎?

時間1秒 能這麼高響應嗎?

我們的伺服已經做出來了

网友P(2014-01-29):
cad我用2004和中望2008都没问题,步进和伺服的选择具体看要求 和造价,不能片面而论,设计设备基本是要人性化和安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