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汇川MD320变频器驱动板上有块贴片元件的小竖板,是做什么用的,不同功率的是否可以相互代换?

网友A:
是振荡板吧,开关电源的,用来驱动开关管的

网友B:
LZ上个图看看吧,这样大家好分析一些啊

网友C:
应该是逻辑板或者触发板,6路SPWM脉冲就是此小板生成,另外驱动电路的状态检测,电流的检测都是这块小板处理的,仔细观察会发现此小板与CPU板只有几条线连接,实际上它们之间是通信连接的,类似于三菱变频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源IC,而也有可能是记忆芯片。

网友E:
好像是驱动板,320是双CPU的

网友F:
是CPU主控板,上面有TMS320LF2406.用来产生六路SPWM

网友G:
楼上的图是不是就是楼主问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不同功率的可以互换吗

网友:
就是这个小板。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怎么可能是震荡板呢,哪个牌子的变频器会把震荡做的这么复杂啊

楼主:
应该是逻辑板或者触发板,6路SPWM脉冲就是此小板生成,另外驱动电路的状态检测,电流的检测都是这块小板处理的,仔细观察会发现此小板与CPU板只有几条线连接,实际上它们之间是通信连接的,类似于三菱变频器!                                                                                                    估计这个是.

楼主:
图片就是

网友J(2014-01-27):
CPU板,机壳上的只是IO板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汇川变频器的6路PWM驱动信号都是从TI的DSP,TMS320F2403的小板输出的,这个小板与外引键盘是通过485通讯的,当通讯不正常就会报HC故障。该机器更换DSP小板后需用进行功率更改,具体需要输入万能密码,我记得FF组参数就是功率代码,15就表示15KW的机器,16表示18.5KW以此类推。另外需要技术支持小板原理和万能密码的,可以加QQ咨询,99564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