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一台艾默生电源模块HD22020-3炸整流桥和逆变模块,经检查,驱动附近的稳压管烧坏,有变压器隔离驱动电路,我也检查了整机没有问题,开关电源部分也没有原件坏的,就上电试机,结果面板没有显示,风扇也不转,风扇是好的,也没有电压到,说明开关电源部分还有问题还是后端负载回路有短路现象,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还请大师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吧,开关变压器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的保险电阻查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了阻值没有变化,继电器也不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只有到三相整流出来有500v多这样。

网友C:
断开输出电源负载分段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电源部分和负载部分电路是同在一块大板上的,还有很多电路都在这块板上,我不会弄了

网友A:
发给我帮你修吧

网友D:
听你描述,你的水平还不足以维修这台机器,建议你在当地找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C: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基本的东西都不会怎么去修,在这里也说不明白,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E:
如果直流母线有500多伏的电压,说明整流部分没事,那就检查预充电电路;还有变频器的内部控制电源,一般都是从直流母线做输入,如果显示器黑窗口,那说明内部的控制电源也没,检查内部开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F:
本论坛的变频器维修资料和基础入手还是很多的,建议楼主搜索下相关资料先了解再入手。
本人认为作为电子电器维修人员,电源电路都修不了,后面的工作就更难了!
假如一位普通电工,连如何更换开关、保险丝等都不懂,后面的工作…嘿嘿

网友B:
基本的东西都不会怎么去查,在这里也说不明白

网友G:
更换了整流了吗?

网友H:
先修电源部分,再修驱动,最后上模块。

网友I:
模块炸了,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J:
有到三相整流出来有500v     接着检查开关电源    在检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