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上位机接一个AP,下位机接一个无线接收设备,串口rs485到下位机。
   目前,我从上位机到那个接收设备都有数据,可以实现收发,但测试时下位机是用pc读的串口数据。当我下位机采用plc时就只能上位机接收plc的数据,而plc收不到上位机的数据,通讯模块用的cp341.
   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的无线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没问题啊,我用电脑测试跑了一天也没事啊,都是moxa 的产品

网友B(2014-02-10):
请注意:300在正常通讯肯定没有问题,但有部分错误时他会发复发送3次(同样的数据),然后开始下次传送,上位机如果没有这个识别就会出现问题,PC之间试验是没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