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我有3个步进,我想做上下左右控制的,正常的驱动步进正反转我还是可以,但是这边工艺要求:步进电机到达位置停2秒然后回去2秒,这样来回48次,像是控制步进电机做往复动作48次一样,这个问题难倒我,有没有老师专家给指导和程序案例借签。万分感谢!谢谢。。。。。。

楼主:
我用驱动器驱动步进每次驱动一次步进就动不了了,我要按下急停复位才可以再驱动一次,感觉不行啊,不可能每次让步进动作都要去按急停啊,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正反转增加定时啊,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