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电子衡器的三大部分是由秤台,传感器和称重仪表组成,其中称重仪表的作用是通过测量传感器的变化测量出秤台上的重物的重量,并以数字形式给出指示。

  1.原理法,就是根据电子称重仪表的工作原理,从原理上进行分析来查找故障原因的方法。例如,出错代码说明排除方法有一仪表读数不稳定,但并不是无规则的乱跳,因此可排除数字逻辑电路的问题,查传感器输出电压,发现此电压偏高,由此推断激励电压偏高,测Q7C脚得19V, 根据原理图分析Q7与A29并联输出,而Q7是恒流方式工作的,所以电压不稳定主要是负责稳压的A29( LT102E)有问题,换A29故障消失;又如,有一仪表,按PRINT键后不能打印,用试探法换一键盘,按PRINT键后能打印,说明问题出在键盘上, 根据原理图,用万用表测量键盘引出电缆7脚与9脚之间的电阻,未按时为开路,按下时为32k而正常情况应为38Ω,说明此键接触不良。

  2. 观察故障法,就是通过肉眼观察,寻找部件是否有异常情况,如虚焊,脱焊,断线,错装,烧焦,变色,短路,碰接杂物等。例如,有一仪表读数不稳定,不准确,用模拟器检查仪表发现正常,再检查秤体,接线盒时,发现接线盒严重潮湿,取下,工控用酒精擦洗再干燥后,接好,恢复正常;又如有一仪表显示值末位在3个数字上跳, 检查发现仪表和传感器接口J3第9针向外侧呈直角弯曲造成接地不良,扳直后,显示稳定;再如,有一仪表开机自检未完保险丝熔断,打开前盖取出线路板发现 Q8( LM340J-15)背面焦黄色,检查与之连接电容C48,发现已被击穿,更换,显示正常。

  3.试探故障法,就是用正常的部件代替有故障疑点的部件,又叫替代法,采用这种方法应由易而难。例如,有一仪表不能自检,怀疑 A4( 27256EPROM) 与A10( X2210)有问题,换上正常的A4( 带程序)后故障排除;又如,仪表按键中部分键按下不起作用,换上新的键盘后原来不起作用的键仍不起作用, 检查插座后发现其中一脚虚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4. 插拔法,就是拔出某个部件或再插上模拟部件,看故障在哪里。例如,有一仪表显示读数不稳定,则拔下接线盒到显示仪表的连接电缆,接上模拟器,如果此时仪表的读数稳定, 则表明问题出在传感器或接线盒,而不在仪表,反之,则表明问题出在仪表;又如,显示读数不回零,则拔下接线盒到显示仪表的连接电缆,检查仪表设定F4.1 等均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在传感器秤体方面, 可检查传感器的限位间隙是否过大,连接件旁是否有异物杂物,秤体底下是否有砖头等妨碍秤体复位。

  5.测量法,就是把仪表某一特定状态下的各点的电平,用万用表测出,然后根据逻辑原理分析判断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例如,某一仪表键盘部分按键无响应, 换正常面板键盘, 故障仍存在, 换A9( 8741) 及 A7( 8243) 后故障仍然存在, 查 A11( 74LS138) 当A,B,CC1,2,3脚)为低电平时 Y0(15脚)仍不翻转,换A11后故障排除;又如,有一仪表的某些参数不能设定,查A2( 74LS373)各脚电位,9脚电平异常高,换A2,仪表能正常设定。

  6. 比较法,就是用正确的特征( 波形,电压)与错误特征相比较,来寻找故障的方法,这需要维修者熟悉电路图,了解各主要测试点的电压,波形。例如,有一仪表显示读数不断翻转, 检查激励电压( A29 6脚)为21V,偏高,怀疑A29( LT1021-10)坏,换上正常的A29后测激励电压恢复为12.5V,显示正常;又如有一仪表自检中显示“”,检查发现Q10C中脚对地电阻增大,测 R74( 56KΩ)开路,换上新电阻后,显示恢复正常。

  7.升温法,就是用人为的方法将环境温度或局部温度升高,使质量不好的片子暴露出来,来帮助寻找故障的方法。有时,仪表工作较长时间后或环境温度升高后会出现故障,这主要是由于某个元件质量不好造成的。例如,一台仪表工作一段时间后,显示精度变差,切断仪表电流,待仪表内部温度下降后,再接通电源,此时故障尚未出现,用电烙铁烘烤A28( 7652)时未出现异常,再烘烤A27(7652)出现数字翻转,换A27故障消除,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升温法温度不能升得过高,以免损坏元器件。

  8.敲击法,就是用比较法,试探法等进行检查时用小橡皮锤或手指轻轻敲击仪表某些部位,使异常情况能再现而找出故障的方法,若仪表有虚焊或接触不良,金属化孔接触电阻增大时可用敲击法进行检查。例如,有一仪表显示末位时有翻动,用手敲击外壳,翻动现象随之再现,经检查发现接地螺栓上的螺母松动,上紧,故障排除;又如,潜水搅拌器 有一仪表打印时有不打印的现象, 经一阵敲击后有时又能继续打印,检查发现仪表连接打印机的电缆中,靠近打印机插头处已有一根导线断开,接好后,打印正常。

  9.分割法,就是将故障范围分割开,由元器件至线路板某线,某点,逐个寻找称重仪表故障部位。例如,有一仪表一开机即烧保险丝,用手摸之,发现Q8( LM304T-15)很烫,用万用表测Q8输出短路,焊下Q8再测线路板,仍短路,割断通向A27( 7652)的铜箔,测之仍短路,再割断A28( 7652)11脚的通路,测之短路仍存在,此时实际上只有C39跨接在15V二端,焊下C39,测Q8输出已不再短路,换C39后故障排除。

  10.显示代码诊断法,就是利用仪表自动诊断显示的错误码代码来找出故障的方法,错误代码表

网友A:
正好用的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电子称的传感器一般都是应变电桥传感器,有问题,首先检查电桥是否平衡(用万用表测桥式电路的桥臂阻值),然后上电测量桥源电压是否正确,最后在检测传感器的前置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