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线圈

楼主(2013-11-05):
起重电机(绕线)由于缺相烧坏,烧的是定子还是转子?

网友A:
应该是定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情况下,电机烧转子?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厂着火时,可能会少转子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你们用的起重电机定子、转子都有线圈吗?是绕线式电机吗?有刷电机吗?

网友D:
只能是定子。

网友D:
因为转子的制造难度大,设计时要求高。

网友E:
大多时候是定子

网友F:
没接触过绕线式电机,不是很清楚,有人能介绍下绕线式电机的结构么?

网友G:
如果是定子缺相,那就会烧定子。要是转子缺相,那就会烧转子,严重的定子也会烧毁

网友H:
定子坏就修定子

网友I:
定子,缺相的那组烧坏。

网友J:
定子绕组啊

网友K:
一般都是定子被烧了!

网友L:
这个很难说,要测量才知

网友L:
转子缺相不会烧的,只是转速慢一点

网友M:
加热保,就不怕缺相烧电机线圈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只能是定子

网友O:
烧坏的是定子

网友P:
回复 网友B:
厉害!!!!

网友Q:
起重电机 一般配有缺项保护的 应该不会烧转子 转子接电阻制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