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求一款支持MODBUS-RTU,输入电压为DC-5V的4.3寸的触摸屏/人机界面。

网友A:
非要5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市面大部份都是24V,但我这屏想嵌入到原有的设备内,原有设备为DC-5V,再加一电源的话,安装不方便。其实我看了很多的屏,内部都是24V转5V,但怎么就没有直接5V输入的啊?
急求一款,或者哪家公司,可对于小批量可定制的,也行!
按理成本应该更低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你会觉得定制的应该更低?

网友B:
定制的成本只会比现有的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器件少了,电路简化了,是不是可以把DC24转5V的那部件电路器件不要,把5V直接引到接插件就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器件少了,电路简化了,是不是可以把DC24转5V的那部件电路器件不要,把5V直接引到接插件就行啊。

网友A:
批量的成本是低的

网友C:
加个DC24V-DC5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占空间也不大,不至于连这点空间都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有设备已经定型了,为DC-5V,增加开关电源,整个设备的组装工艺都得改,只想在DC-5V处做变更,可灵活变化为多种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器件少了,电路简化了,是不是可以把DC24转5V的那部件电路器件不要,把5V直接引到接插件就行啊。
生产1万台和生产100台,成本比比看。

再说DC24V改成DC5V电路还要重新设计排版,也许模具还得换,各种测试等等

建议还是另外想办法吧。

网友C:
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改触摸屏里面的电源板了,要个一台两台的,估计厂家不会接这种单子。

网友D:
松下的GT-01好象是5V的吧

网友E:
知道松下有5v的
支持不支持modbus不确定

网友F:
装个升压模块,DC5V进,DC24出。

网友G:
我们这边有 可联系我QQ :191*177*939

网友H:
松下GT01是可以的,不过不是彩屏,是类似于以前手机的七彩屏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