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  需要有近点信号输入,一般用接近开关精确些(貌似行程开关不稳定,有机械碰撞),  不知这接近开关如何选择? 一般神马品牌好些? 价格几多,谢谢各位了。

 另外左右限位开关是否也要用接近开关? 在实际过程中,左右限位开关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A:
接近开关和行程开关都可以,主要质量要好,我公司使用的数控机床这两种都有使用。

网友B:
开关当然是OMRON\施耐德等

网友C:
接近开关选用倍加福的质量不错,西门子都是叫倍加福给他代工的,我们现场使用的西门子的接近开关,质量还不错,大约可以用两三年不坏吧,或许更久了。
   具体到接近开关的选型就比较多了,有PNP,NPN型,有继电器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等等多种类型的,有两线制,三线制,4线制的,看你现场实际的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和行程开关都可以,主要质量要好,我公司使用的数控机床这两种都有使用。

谢谢,一般行程开关如何选择,有哪些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当然是OMRON\施耐德等

需要哪些参数呢?

网友D:
欧姆龙的开关比较一点

网友E:
接近开关主要看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输出形式。是PNP?还是NPN?是集电极开路?还是推挽?等..;
第二,看有效距离,是多少mm范围有效;
第三,看频响,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是否满足需要。

对于你的需求,第三可以不看,因为你的需求,频响很低,但第一和第二想要选择。

网友F:
我们一般用接近开关,不容易坏

网友G:
kdrjl 版主说的很好。选ORMON的吧。稳定,耐用。左右限位开关有当能是最好。需要省钱的话也可以去掉。

网友H:
恩  我们公司大部分都是用的OMRON的

网友I:
德国施科的不错,用个5,7,8年的没问题。

网友J:
图尔克的价格高,要求不高的话,国产的普通品牌都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主要看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输出形式。是PNP?还是NPN?是集电极开路?还是推挽?等..;
第二,看有效距离,是多少mm范围有效;
第三,看频响,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是否满足需要。

对于你的需求,第三可以不看,因为你的需求,频响很低,但第一和第二想要选择。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kdrjl 版主说的很好。选ORMON的吧。稳定,耐用。左右限位开关有当能是最好。需要省钱的话也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用接近开关,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选用倍加福的质量不错,西门子都是叫倍加福给他代工的,我们现场使用的西门子的接近开关,质量还不错,大约可以用两三年不坏吧,或许更久了。
   具体到接近开关的选型就比较多了,有PNP,NPN型,有继电器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等等多种类型的,有两线制,三线制,4线制的,看你现场实际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