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现在手上有一种电源线,三芯带护套的那种,里面的绝缘皮剥起来特别难剥,用剥线钳出现那种拉丝的感觉,好像是没有切断。再试其他的线,用剥线钳一夹绝缘皮就断掉了。我这种线好还是不好呢。

网友A:
感觉这种不好

网友B:
非标的吧

网友C:
规格不标准 啊。尺寸不准

网友D:
是过热造成的尽量不要用

网友E:
不好,电线一看就知道

网友F:
三芯带护套的电线,应该就是电缆线。
我们常用的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硬皮电缆,主要用作固定的放线,比如放线槽里。
一种是软皮电缆,就是用在经常移动的设备上,比如潜水电泵。

网友G:
电缆有型号啊,把型号说出来大家认识一下。我知道一种移动电缆,软皮的,YZ,YC的皮就好拨开,耐腐蚀能力不行。YZW,YCW的皮就很难拨开,耐腐蚀能力强。感觉不好剥皮的线应该质量要好一些。

网友H:
赞同楼上意见,可给出电缆型号。

网友I:
这种线质量肯定不合格,现在市场上还有铜包铝线已经做到很细了不注意还看不出来,好的你是杀不下来多少价格的。

网友J:
你说的线可能是聚乙烯的,不耐高温,平时用的是聚氯乙烯线,两种线皮子,你用火烧烧看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赞同楼上意见,可给出电缆型号。

网友A:
应该有弹性的

网友L:
聚乙烯的线皮子不结实

网友M:
好的电线剥起来应该不会有拉丝的感觉

网友N:
一般情况下皮不好剥的电缆质量也比较差。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电缆有型号啊,把型号说出来大家认识一下。我知道一种移动电缆,软皮的,YZ,YC的皮就好拨开,耐腐蚀能力不行。YZW,YCW的皮就很难拨开,耐腐蚀能力强。感觉不好剥皮的线应该质量要好一些。
正解,难剥的更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一般情况下皮不好剥的电缆质量也比较差。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Q:
这样不好

网友R:
要看到型号与图片才能说好与不好吧,便宜的电线最好不用。

网友S:
如果没用过,好坏不好判断,因为我知道有一种进口线外皮非常难剥,不过那种线耐高温,绝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