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使用的PLC各模块的型号为CPU222CN、EM231CN,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管道中水的流量,但是从在线监控观察到的数据与流量计上面显示的数据相差甚远,检查连线,是通过两线制电流的接法接的,EM模块中的DIP为ON ON OFF 为0到20mA的量程。我所用的流量计是4-20mA的涡轮式流量计,量程为0-1MPa。。。请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数值不准确(用PLC300测量的数值基本上正确无误)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采集周期,一秒或者100毫秒,使用定时中断采集,
Q(累计值)=Q(瞬时值)/3600++,这是按照一秒采集,每秒累加一次
如果是用100毫秒,把3600换成36000就可以了,每100毫秒累加一次

网友B:
程序不对

网友C:
你的瞬时值和屏幕上的一样吗  200PLC是从6400-32000 这里做对了吗

楼主(2013-12-05):
回复 网友B:
程序没错,换了个流量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流量计出的问题。。。不过200中的扫描周期还真不太熟悉,没怎么用过,向您请教一下,类似于300里面OB35这样的定时扫描的组织块在200中怎么实现的。。。比如我想着20ms采一次数据,怎么设置中断?

网友A:
200的帮助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中断使用方法,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