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有7个人 每人被分到2个按钮 分别是yes和no

每个人同时 按下 0个 1个或者两个按钮

根据按下的情况 分别是

1 每个人的灯的情况完全相同的话 代表yes的灯和no的灯都不亮

2 yes no的个数正好相同 则yes的灯和no的灯都亮

3 yes被按下的次数比no多 只亮yes 反之亦然

注意 1的情况是 全yes 全no 全不按 全按

网友A:
用什么做?PLC?

网友B:
两个按钮分别逐个相加,数值传送到寄存器1和2。1加2等于7或者0,不亮。在此基础上比较1和2,1等于2全亮。1大于2,亮一个,1小于2,亮另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2013-12-23):
2楼的方法应当是,分别计数yes的个数和no的个数,然后进行比较。

网友D:
说得都不太明白了

网友E(2014-02-11):
这个用VB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