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异步电机的负载和电流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负载越大,电流越大,负载越小,电流越小。

我想知道,这种相关是严格线性相关的吗?就是负载100%的时候,电流100%,然后负载70%的时候,电流70% ? 是这样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用公式推算一下,从理论上来看好像不是这样的,还有个功率因素在里面的啊,在不同的负载状况下,功率因素有所不同,这样推算出来的电流就不是线性的。
从公式P=1.732*U*I*COS可以推算啊,I=P/(1.732*U*COS),由于这个COS是变化的,所以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啊。以上公式是电机输出功率的公式,电机输入功率还要考虑机械损耗等等因素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说的负载,你说的功率,这两者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负载的大小,决定着电机轴上的输出功率。如果负载情则电机输出功率自动降低,那么电机的电流就会相应的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用公式推算一下,从理论上来看好像不是这样的,还有个功率因素在里面的啊,在不同的负载状况下,功率因素有所不同,这样推算出来的电流就不是线性的。
从公式P=1.732*U*I*COS可以推算啊,I=P/(1.732*U*COS),由于这个COS是变化的,所以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啊。以上公式是电机输出功率的公式,电机输入功率还要考虑机械损耗等等因素在里面。

网友D:
在轻载下,功率因素会变小,所有电流不会线性变小的。

网友E:
不是线性的关系。如果是,问题就简单多了。

P = √3 * U * I * comφ * η

P:负载功率;
U:电机端线电压;
I:电机线电流;
comφ:电机运行功率因数;
η:电机运行效率。

由公式可知,负载P与电机电流的关系,能是线性的吗?电压电流是线性的,后面两项就不是线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