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原点设定

楼主(2013-11-05):
我的松下FP0-C32T,用F168回原点的原点在哪设定。我找不到位置。FP-X是在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很清楚。可是FP0的系统寄存器里面没有相关原点和脉冲输出设定。只有高速计数设定。用F168回原点CH0和CH1的的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各是X多少。在哪里设定。我用X0做原点信号。可是电机输出一直过了原点也没有停止。直奔限位。用X0做9052的接通点。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模式写对了没?这个没什么需要设置的

网友B:
点《向导》--《CPU设定》,进入下面的对话框,然后填写表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谢谢

网友C:
解决完分享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得对,解决完了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FP0的CH0的原点是X0 ,CH1的原点是X1 这是固定的.不能改边.要把400和401设成不使用高速记数器.近点信号减速问题还没有解决.等解决了一起分响,如有好办法.发上来看看

网友B:
FP0,没有近点功能。FP0R才有近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象是,我说近点开关的触点老是接不通.原来近原点无效.学习了,谢谢了